dell mi h61r不触发

楼主(2016-06-26):
dell   品牌机主板。型号 mih61r mb   插电源  电源灯亮。说明5vsb没有问题。。。。晶振有压差。。。开机针有3.3v。。io5514e。。没有具体资料。不过看过帖子很多这个毛病应该是通病。。。。有个帖子说是内存和io附近的电容16v  220uf。。有问题换个就可以了。。换后无果。。。还有的说南桥。。也加焊了。。无果。。。。风神一笑大神说。。。。。开机电流的六脚芯片有问题。。但是这个板子没找到电路图。。不知道是哪个芯片。。。没换。。。
  现在哪位大神能给说下。。。具体是哪儿坏了啊。。。先谢谢了。。。本公子无以为报。。唯有。。。。你懂得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6-6-27 06:37):
15楼有修复结果。。。谢谢各位的帮助

网友A:
先下个点位图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下个点位图看看。

没找到这个板子的点图啊。。。

网友B:
先强制短接绿线看看能不能上电  来判断是IO这面的事  还是南桥这面的事

网友B:
你说得是SCH5514  IO吗   这里有应用截图 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63302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得是SCH5514  IO吗   这里有应用截图 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63302

是的。。谢谢啊
去看看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强制短接绿线看看能不能上电  来判断是IO这面的事  还是南桥这面的事

这个插12vcpu电。。短路绿黑。。。风扇转下就停。。。。拔掉。。可以常转。。这能说明啥。。是南桥还是io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插12vcpu电。。短路绿黑。。。风扇转下就停。。。。拔掉。。可以常转。。这能说明啥。。是南桥还是io ...

插4PIN就不转。说明CPU供电有问题啊。你查下是不是这个4PIN有短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插12vcpu电。。短路绿黑。。。风扇转下就停。。。。拔掉。。可以常转。。这能说明啥。。是南桥还是io ...

测一下CPU供电所有的上下管有没有击穿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插4PIN就不转。说明CPU供电有问题啊。你查下是不是这个4PIN有短路?

查了下没有短路。。感觉应该是缺电压。导致转下就停了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查了下没有短路。。感觉应该是缺电压。导致转下就停了。。

缺电压应该不会这样插4pin转一下就停,至少有一会才会停。你再看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缺电压应该不会这样插4pin转一下就停,至少有一会才会停。你再看看。

可是拔下4pin也不触发啊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是拔下4pin也不触发啊。。

额,你不是有写插12V不转的吗?

网友:
建议楼主彻底排查一下CPU供电电路,或刷一下BIOS吧。

网友:
统一恢复下:先谢谢楼上的各位。。谢谢你们了。给了那么多的好建议。其实这个板子是2个毛病。首先是不触发,就算拔掉小pin也是不触发,,,先修触发,论坛有个帖子就是说这个的。。。是内存槽和桥之间有个小的三脚管Q61坏掉。可以先去掉。。可以触发后在找个换上就可以了。。我去掉后还是不触发,但是拔掉小4pin。。可以触发了。在接着测量是cpu上面偏右侧有一个上管击穿了(cpu供电左侧有供电,但不知道这一路为什么要离的那么远,开始没注意到)。。换后修复

网友:
手上有几个修不出的

网友:
手上也有一个修不出的

网友E:
那个Q61应该是IO和桥之间的5大供电信号之间的一个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个Q61应该是IO和桥之间的5大供电信号之间的一个把

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什么信号。。是论坛里有人发的通病就按照那个修了下

网友:
看下h61de 时序

网友F:
我记得是一个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记得是一个电容

你说的是那个内存和桥之间的电容吗。。那个我也换了。 。呵呵没什么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