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国行4S,激活时提示无效的Sim卡

楼主(2016-06-26):
插的移动卡,信号显示满格。是什么原因呢?会不会是联通版呢

补充内容 (2016-6-26 21:17):
后壳上印有WCDMA是不是只能用联通 卡

网友A:
是不是卡贴机呀

网友B:
要是我只能认为卡无效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卡贴机呀

国行的机器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要是我只能认为卡无效了。

卡在其它机器上能用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卡在其它机器上能用哦

卡座检查一下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电信版   换一张电信卡试试

我也有此想法,没找到电信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信版  移动卡有信号也激活不了

原来如此,怎么看是什么版本呢?

网友:
换张卡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