灯管为啥只亮一半?

楼主(2016-06-26):
用好的显示器板子点灯管,一根灯管只亮一半,这是啥问题?灯管全新的也是这样,升压板换了新的也是这样?啥问题?

网友:
高压板 不匹配

网友:
有时,全新的灯管也是坏的,,,遇到过的

网友:
灯管没有接好,接触不良。如果是新灯管,请重新焊

网友:
碰到过高压板有问题的外接灯管就是亮一半。半截不亮半截亮

网友:
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只亮一半!我的显示器两次了一边暗一边亮,都是滤波电容惹的祸。

网友:
灯管焊接也可能有问题,,,,,,,,

网友A:
这就神奇了,灯管和高压板都换了,灯管还是只亮一半。
你有没有可调电源,然后用专门点灯管的一口高压试一下。

网友:
带不动负载  换高压板吧

网友:
高压板供电偏低?

网友:
如果升压变压器损坏也可能照成灯管亮一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就神奇了,灯管和高压板都换了,灯管还是只亮一半。
你有没有可调电源,然后用专门点灯管的一口高压试一 ...

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一样,外接电源都试了!

网友:
你没有焊好吧!!或者灯管质量问题

网友B:
再来几张图片!
换一个台式显示器的高压板板子点灯管!

只亮半截!

用它直接点碎屏显示屏亮了,说明这个板子是好的,高压也是好的!
无语!!!无招!!!!

网友:
看看电源板高压,或者你接着改个高压跳上去试试,灯管

网友:
亮一半还真没见过,..是灯管还是高压不够呀

网友:
高压不能完全击穿·灯管被··不是高压板的事·就是·灯管坏了被··就这2个东西··换换就知道啥坏了啊·

网友C:
高压包坏了一般都是亮半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高压包坏了一般都是亮半个

看图没有,如果高压板烂了,上面的就不会点亮!焊接是没有问题的,灯管焊接有问题一半也不会亮呀,难道灯管放久了要过期?

网友:
应该是连接线漏电

网友:
继续换灯管

网友:
换了几根了都这样!

网友:
线也换了!

网友:
换人试试,不是水平高低的问题,是思路 的问题。一个人一个思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再来几张图片!
换一个台式显示器的高压板板子点灯管!

原来你只插一根灯管啊,你全插上灯管试试。

网友:
这个如果再换一根灯管还是一样的话,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,高压没有达到要求应该是已经低于800V了

网友:
你只接一个灯管就用单灯的高压条测试啊,4灯的肯定只亮一半边

网友:
呵呵..千锤百炼啊...不容易啊

网友:
要么灯管,要么高压,没别的问题

网友:
很正常额,,灯管是坏的,,,

网友:
高压板带不起来  接触虚

网友:
楼主你那灯管是旧的吧 另一头都黑了   换个全新的试试吧

网友:
碰过一个是高压部分管子虚汗了。你把高压场管和变压附近都加焊一下。

网友:
焊接没 焊接好吧

网友:
上电测电容电压不掉就是灯管坏或者没焊好

网友:
用的高压板高压不足以带起你这根灯管,说白了是高压般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