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76FPB指示灯不亮,怎么查

楼主(2016-06-26):
DELL E176FPB指示灯不亮,打算改高压板,测不到引脚的12V或5V!什么情况!

网友:
建议你还是先查查电源板吧!

网友A:
指示灯都不视,改什么高压板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指示灯都不视,改什么高压板呀

新手,那电源板怎么查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新手,那电源板怎么查!

主要还是电源开关管及IC等,不行还是换电源板吧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要还是电源开关管及IC等,不行还是换电源板吧,,,

不可以教下先查那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可以教下先查那里吗?

什么都不清楚也不行呀,还是先学习一下电源简单的电路后,再动手吧

网友:
多学习基础知识再搞吧 别搞坏了

网友:
和高压板无关的,要不就是高压板有短路拉低了12V。你测下 5V  12v正常吗

网友:
电源板输出正常吗

网友:
别中电了 兄弟

网友:
换C5707,这机器C5707短路会造成不加电。

网友:
指示灯不亮  改高压板干嘛   要么是电源部分  要么是驱动板  先修供电吧

网友:
感觉你有点不太会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