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白苹果重启

楼主(2016-06-26):
苹果6白苹果重启
故障现象:客户寄来一台iPhone6,开机出现白苹果后屏幕变灰,然后黑屏,最后又出现白苹果重启

维修思路:
先易后难,先排除软件问题引起故障,再排除硬件问题引起故障.手机连接电脑看刷机报错,根据报错代码来分析判断故障位置

手机连接电脑刷机,刷机进度跑到第3个正在等待iphone...报错9

刷机报错9硬盘或硬盘供电有问题,先查硬盘供电

拆下硬盘测量各焊盘对地值没发现异常

更换硬盘后刷机

刷机OK后激活

激活后测试一切正常

网友:
硬盘坏了   {:4_94:

网友:
这种思路好清晰,高手就是不一样。

网友:
硬盘CPU不一起换?会有指纹?

网友:
老师出手就是不一样。。。

网友:
造成白苹果重启的原因还真多

网友:
我在苹果售后修个半年的苹果6.。大家修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哈,我会告诉你们一些通病

网友:
我前两天耶遇到一个,刷了系统好了,但是客户反应程序老是闪退,估计过两天还得返回来!

网友:
修苹果还得靠手工,理论不难

网友:
手工好修起来就是给力。

网友:
这算症状轻的 碰到严重的 要撬cpu

网友:
这种一般是硬盘  还有一种可能行性就是CPU到硬盘之间出问题了 风枪一加热就会好 但是用一段时间就又会出现相同的问题

网友:
手机接触的很少。

网友:
修太机那么快。太牛了,学习

网友:
有一次我换了号几块硬盘都还是报错9  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学习学习,学无止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