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H61H2-AM V1.1无复位电压求助!!!

楼主(2016-06-26):
主板拿到手可以触发,但是没复位!量了各大供电都正常(就是集显供电没有,其它的供电都正常)!时钟电压也正常!复位电压只有0.27V!这板只有一个桥!桥加热了也不行!是ISL6364的PG不正常吗?可是我又不知道哪只脚是PG脚,各位大神麻烦看看解析下啊,谢谢啦!!!

网友:
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复位要怎么查啊?会是哪里的问题啊?H61的时序搞不懂,求大神们指点指点,谢谢啦!!!

网友:
有大神修到过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复位的故障吗?麻烦告知下啊,谢谢啦!!!

网友:
大神,版主们快来啊,谢谢!!!

网友:
电压 没有出来吧

网友A:
供电正常  先刷BIOS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供电正常  先刷BIOS

是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排阻的问题

能具体点吗?这是宏基H61主板啊

网友:
就是一个集显电压没出来,其它供电都有

网友D:
修好了,,么。。

网友:
哪位有此板的图纸啊?麻烦传个啊,谢谢啦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好了,,么。。

没啊!大神,你有这板的BIOS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复位

先刷bios再说。确认不是软问题再考虑硬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bios再说。确认不是软问题再考虑硬件问题

刷过!一样啊!有图纸吗?此板的图纸

网友E:
13脚可能是PG,我也不敢确定,而且H61架构的板子集显电压要过内存才出来的。
复位不正常肯定不跑吗。先插复位吧。看是拉低还是什么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search.php?kw=H61H2-AM&searchsubmit=yes&mod=forum&searchid=1&filter%5Bforum% ...

版主,能具体点吗?谢谢!!!哪个帖子里的图纸靠谱啊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3脚可能是PG,我也不敢确定,而且H61架构的板子集显电压要过内存才出来的。
复位不正常肯定不跑吗。先插 ...

SF,内存电压 桥 总线 CPU电压都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search.php?kw=H61H2-AM&searchsubmit=yes&mod=forum&searchid=1&filter%5Bforum% ...

版主,这只脚是PG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3脚可能是PG,我也不敢确定,而且H61架构的板子集显电压要过内存才出来的。
复位不正常肯定不跑吗。先插 ...

SF,这只脚如果是PG那不就是南桥的问题了(我量了有1.12V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13脚可能是PG,我也不敢确定,而且H61架构的板子集显电压要过内存才出来的。
复位不正常肯定不跑吗。先插 ...

师傅,帮忙看看啊,到底哪只脚才是PG啊?谢谢!!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复位

你看看cup芯片1脚有没有电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师傅,帮忙看看啊,到底哪只脚才是PG啊?谢谢!!!

应该是13脚,你看我发的帖子,A1466的。你那个1脚肯定不是PG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cup芯片1脚有没有电压

是ISL6364吗?第一脚有1.12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13脚,你看我发的帖子,A1466的。你那个1脚肯定不是PG

sf,是那个帖子啊?麻烦发给我啊,谢谢!!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sf,是那个帖子啊?麻烦发给我啊,谢谢!!!

点开我的个人里面有个苹果A1466的那个CPU的PG就是VR_RDAY好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点开我的个人里面有个苹果A1466的那个CPU的PG就是VR_RDAY好像

你那个电源管理芯片也是ISL6364吗?

网友G:
13脚是PG脚   VR_RDY   意思就是CPU供电准备好的意思

网友:
13脚是PG   vr-rdy  一般是经过2个NPN型的三极管导通上拉3.3V送到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13脚是PG脚   VR_RDY   意思就是CPU供电准备好的意思

谢谢版主!PG一般是几伏啊?是3.3V吗?谢谢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版主!PG一般是几伏啊?是3.3V吗?谢谢!!!

是的   一般都是3.3V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神的鼎力相助!!!主板修好了!

网友:
是PG脚相连的电阻虚焊了!加焊后好了!(由于客户在当场等,比较急所以就没来得及拍照,请大家见谅!!!谢谢!!!)

网友B:
看不懂!麻烦解答,谢谢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不懂!麻烦解答,谢谢!!!

我以为你说没H61时序图,所以就贴出来了。最后一个PLTRST#就是复位,没复位,就向前面的信号去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