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27寸的AOC液晶的白屏维修

楼主(2016-06-26):
接到个27寸的液晶AOC

白屏幕,测屏幕各电压正常,后来量电感L104有点低
,正常3V左右,现在2V左右,明显有点低,此电压为芯片供电,没有办法,找来一个一样的芯片的芯片换上 ,总于好了正常显示了,电压也变成3V了。

芯片坏了也会白屏,大家修的时候注意了。没分了,求各位打赏一点,谢谢。

网友A:
有芯片就是好啊  楼主又在推广2345

fsh

网友:
所以 废屏要收集  今天也搞定一个 多亏有废屏

网友B:
我有几块都换了芯片都没好,都不敢发了一块这芯片又贵。

fsh

网友:
芯片短路了,把3V电压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芯片就是好啊  楼主又在推广2345

没有推广,哈哈,谢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有几块都换了芯片都没好,都不敢发了一块这芯片又贵。

是的是的,万一不好,芯片钱运费白白浪费了,贵啊。

网友:
楼主有耐心啊,一般白屏没资料,就放弃了

网友D:
你是咋知道那个电感的电压  该是3V的    看的芯片的PDF?

fsh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是的,万一不好,芯片钱运费白白浪费了,贵啊。

运费加芯片要好几十块钱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是咋知道那个电感的电压  该是3V的    看的芯片的PDF?

跟句容师傅学的,你教的都忘记了啊,哈哈。

网友:
屏芯片难找

网友:
有时芯片不好找。

网友:
屏幕是LG的吗 ?   AOC 飞利浦好多喜欢LG的屏  LG的 我都 放弃  返修高屏也容易坏    没有什么机器   要是换了芯片 还是白屏  的话  楼主 改怎么搞

网友E:
去买个主控IC的话,好贵的,好几十,楼主的废屏也被你变废为宝了

fsh

网友F:
楼主。驱动板上有屏供电,逻辑板上没有电压,怎么处理

fsh

网友:
啥芯片都有啊

fsh

网友:
买的哦,兄弟,赌一把吧,买来换了还不行那自认倒霉呗,总不能看着它死啊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。驱动板上有屏供电,逻辑板上没有电压,怎么处理

逻辑板电压先修好再说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去买个主控IC的话,好贵的,好几十,楼主的废屏也被你变废为宝了

哎,客户的,有点朋友关系,只能硬着头皮买芯片了死就死一把呗,当活马医。

网友G:
厉害 挽救了一块屏

fsh

网友:
芯片要订耗时啊

fsh

网友:
是的,有就尽量找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厉害 挽救了一块屏

恩恩,死马当活马医了,有什么办法。

网友H:
太棒了 学习了,小小电感也能引起白屏

fsh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,厉害

fsh

网友:
多谢夸奖,呵呵,撞运气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太棒了 学习了,小小电感也能引起白屏

大哥,那么的芯片换了的图片,不是电感哦。

网友I:
谁提供廉价的液晶面板

fsh

网友J:
好厉害呀楼主 这都可以

fsh

网友K:
不错 这种那个3V是什么电压 屏供电吗

fsh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好厉害呀楼主 这都可以

呵呵,让你见笑了。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不错 这种那个3V是什么电压 屏供电吗

是那个芯片的供电呢,不是屏幕的。

网友:
不谢,贡献经验应该的。

网友L:
楼主好技术啊!屏上面得芯片我们都不敢放

fsh

网友:
真是好厉害 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楼主好技术啊!屏上面得芯片我们都不敢放

没事,如果一样的,大胆换,反正都死马,换好了那多好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谁提供廉价的液晶面板

你说的液晶面板是外壳吗?

网友:
我总是 焊不好这种芯片  脚太多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买个逻辑版,芯片替换修

网友:
学习了,谁能告诉我屏板正常电压值

网友M:
白屏大部分都是短路

fsh

网友N:
这个芯片就是屏信号处理的

fsh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个芯片就是屏信号处理的

是的,是的,屏信号处理没有出来,无信号,就白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白屏大部分都是短路

恩恩,屏幕不显示,短路比较多。

网友:
有芯片就是好

网友:
好用,顶一下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   遇到了试试

网友O:
芯片导致的白屏还是第一次碰到  谢谢楼主分享

fsh

网友:
好技术啊

网友:
这个必须收藏起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芯片导致的白屏还是第一次碰到  谢谢楼主分享

恩恩,下次碰到你换个芯片看看。

网友:
大神膜拜

网友(2016-07-27):
废屏的电路板都得留着啊

网友:
一样的问题。拍个芯片修好了

网友:
芯片不工作缺电压?

网友:
这芯片坏了,白屏,花瓶等等都有可能发生的,具体要看芯片损坏程度

fs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