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抽油烟机还是电脑呀。

楼主(2016-06-26):
打开机箱后,我果断说了,换机

网友A:
这个都没有必要修了直接换板子吧

网友:
拿水洗   都不一定洗得干净吧

网友B:
还是换板子吧这板子二手也不贵

网友C:
这主板这板够坚强的

网友:
可能这电脑工作环境离厨房太近吧

网友:
这电脑工作的环境太恶劣了!!

网友:
无知的客户,收下,洗洗做个料板吧,看的出来这个业主,够懒的,一定生活也没有顾的上来。吃的和玩的在一起。

网友:
电脑不怕用  就怕不会用

网友:
直接换录像机得了不用这么麻烦

网友D:
这个板子是可以洗干净的,先撒层洗衣粉然后用热水烫下,在泡一泡,最后刷刷。

网友E:
这个算啥,我修过一个小吃店的电脑,就放在厨房,拿来的时候拆下主板的时候都往下流油。比你这个油多的去了。

网友:
这油还好。看看楼上的

网友:
这种板我也见过,客人是卖烤鸭的,里面的油刮下来能再炸一只鸡

网友:
好像电池没有拿掉容易出问题的吧

网友:
要清洗的话必须把所有的电池全部去掉,否则会烧坏芯片的,要注意啊

网友:
清洗后必须要烧烤20小时以上的

网友F:
这个电脑应该是在厨房边上用的把,洗完要烤板

网友:
厨房专用。。。。可以考虑水洗

网友G:
水洗完,斜靠着,放太阳下暴晒几天,应该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都没有必要修了直接换板子吧

哈哈 没法修了 脏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换板子吧这板子二手也不贵

恩恩 我一般换二手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是可以洗干净的,先撒层洗衣粉然后用热水烫下,在泡一泡,最后刷刷。

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算啥,我修过一个小吃店的电脑,就放在厨房,拿来的时候拆下主板的时候都往下流油。比你这个油多的去了 ...

好吧没有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电脑应该是在厨房边上用的把,洗完要烤板

bga看几小时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是可以洗干净的,先撒层洗衣粉然后用热水烫下,在泡一泡,最后刷刷。

电池也不拿走,还能用吗

网友:
没见过这种情况!

网友H:
还没用水洗过,下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还没用水洗过,下次试试

10 年前就用水洗主板了,返新,二手板好卖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这主板这板够坚强的

擦擦内存收了20,给她拿回去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水洗完,斜靠着,放太阳下暴晒几天,应该就好了。

最好考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擦擦内存收了20,给她拿回去用,

坚强的主板啊

网友:
放洗衣机里面转一下

网友:
这个牛逼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水洗完,斜靠着,放太阳下暴晒几天,应该就好了。

最好bga考一下

网友J:
我修过一台笔记本。怀疑客户是在菜市场卖肉时看电视剧用的。送过来时。外壳全都是油迹。还很臭。拆开以后里面都是死蟑螂和油迹。。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洗板水洗一下。没洗的时候还受得了那味道。后面一洗我午饭都吃不下了。直接开高价。不修拉到。后面还是修了三天才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修过一台笔记本。怀疑客户是在菜市场卖肉时看电视剧用的。送过来时。外壳全都是油迹。还很臭。拆开以后里 ...

我遇到过卖鱼用的笔记本问道就是一鱼问,超级难闻,还不好修.

网友:
台式机搽下内存收费20合情合理,换2手板应该赚的多些

网友:
要我的话就跟他说不能修了,装套新的回去,这样都不想去碰,满手都是油

网友K:
洗完怎么搞?上次有一个客户机器自己拿水往上倒,后来拿来后可以点亮,但是启动不正常,就没修了。你这洗完怎么搞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洗完怎么搞?上次有一个客户机器自己拿水往上倒,后来拿来后可以点亮,但是启动不正常,就没修了。你这洗 ...

洗完板可以用bga烤一下板子,然后再修一下别的故障.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洗完板可以用bga烤一下板子,然后再修一下别的故障.

木有BGA,暂时没有那么多资金,店子也没那么大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木有BGA,暂时没有那么多资金,店子也没那么大地方

没有bga那只有太阳暴晒了,这个方法也不错哦,简单实用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是可以洗干净的,先撒层洗衣粉然后用热水烫下,在泡一泡,最后刷刷。

呵呵,我也常用的方法,还以为只有我一人这么搞

网友M:
这种机子我曾经也遇到过 修呢还是不修呢 好纠结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这种机子我曾经也遇到过 修呢还是不修呢 好纠结

先用水洗一下,然后放在bga烤几个小时的板子,再修故障.

网友N:
买几个二手电脑放厨房,方太都不用了

网友L:
引用 网友N:
买几个二手电脑放厨房,方太都不用了

你说的啥意思,电脑都放在厨房里干啥?难道可以用它来智能做饭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你说的啥意思,电脑都放在厨房里干啥?难道可以用它来智能做饭

抽油烟啊。

网友:
用电脑抽油烟,你这想法也是蛮新鲜的哦 第一次听说  创意啊

网友O(2016-07-26):
放在抽油烟机边的电脑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放在抽油烟机边的电脑咯

大概是饭店里用的吧,放在厨房里用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