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l194wd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6-06-26):
一台联想l194wd得显示器。开机正常一插信号线指示灯变黄。屏就灭了。驱动板红绿蓝,行场的阻值都正常

网友:
这种故障直接买个驱动板。便宜速度快。

网友:
感觉程序问题

网友:
刷下程序试下吧。这种就是驱动板的问题,VGA接口边上有防静电的芯片吗?

网友:
找个程序刷一下试试

网友A:
vga口的6脚管子拆掉试试吧

网友:
一插VGA  供电就短路了好像   改通用驱动板  或买原装的吧  没多少钱  这玩意  没图不好修

网友:
可以先写个程序

网友:
- -这个问题

网友:
哪里坏了换哪里

网友:
VGA接口或驱动板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先刷个程序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ga口的6脚管子拆掉试试吧

拆掉可以的话,就换个管子还是不用了,影响大吗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问题吧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!学习了

网友:
先刷下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的问题,找不到就换版吧图个便宜稳定来钱快

网友:
换个主板吧,不值得修了

网友:
高压问题?  刷个BOIS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