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6-06-26):
  开机电流到0.7多掉电,看电流板像是保护了。不插内存不掉电 , 应该是刚过内存后继保护了 现在查不出是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手里还有个不出CPU电压的

网友:
哪一款的,g4858还是7981的

网友:
应该不是短路  只是不能过内存  查查条件

网友:
显卡短路吧

网友:
一样的 我也有一个

网友:
这几 出问题 都是掉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