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A62触发不显

楼主(2016-06-26):
这两天修了一台海尔的A62D的本子,版号是N211,一开始接手是不触发,整台机器都是特别的脏,拆开之后首先清理了一下,然后加电上电了,到0.9就不动了,这款是个集成的显卡,所以直接压了北桥,可是压过之后故障依旧,就差换新北桥了 ,个人还是感觉是北桥问题,有没有哪位大侠稍微给点指点!兄弟谢过了

网友:
北桥没那么容易坏

网友:
最好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 缺信号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