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大电容之后的神奇故障,求大神来讨论讨论!

楼主(2016-06-26):
  如题,惠普2230s,原来是自动关机,拆开直接杀大电容,改完不显,用万用表量CPU供电1V左右,以为正常,但后来发现CPU供电的PG没有,再倒回来用示波器抓到电感后级的电压是这样的 ,现在电感芯片后面的滤波电容都换过了,还是不行,为什么电感后级的电压会是这样的波形??滤波电容我已经换过很多次了,也用台式机的6.3v 1000uf的改过,都是一样,搞不定,换板

网友:
应该是你大电容没换好,你用几个换上去?

网友:
滤波不良了吧换几个470的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你换电容的时候  中间的孔被你弄到锡了  你仔细看看呢!

网友:
没有换好或者自己搞出新问题

网友:
你这电容也没起作用呀

网友:
电容没换好

网友:
有可能你焊接时锡把大电容下的测试点糊上了

网友:
换过电容后出现新故障,第一步就应该把电容拆下来啊

网友:
我记得这个拆大电容 容易虚汗cpu座子

网友:
大波波  可怜我这没有大波波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没换好啊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没换好啊 要不怎么会有波形呢

网友:
这个是电感后级啊,那明显的没滤波啊

网友:
注意有的大电容有小电阻什么的,有的还有焊点  ,仔细看下

网友:
滤波不良是不是改小了

网友:
大电容没换好

网友:
没有换好吧

网友:
取大电容的时候别用风枪,容易虚焊CPU的,用烙铁

网友:
探戈沙发做做

xpbzd -2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:
找的下载分

xpbzd -2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:
下载分太贵了

xpbzd -2 没有脑壳,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?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

xpbzd -2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:
下载分不够

xpbzd -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?

网友:
应该没换好,注意,小细节

网友:
直接换个一样的大电容?

网友:
试试先用台式机电容,那个好焊

网友:
重新在装一遍,慢慢焊

网友:
你买的电容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换大电容一般都是换330  2.5V的3个    绝对稳压 不会返修    至于那个330  2.5V 自己看板子图纸找

网友:
实在不行直接买同型号的装上试试

网友:
再不行加焊CPU座子

网友:
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

网友:
是不是搞掉件了

网友:
滤波电容导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