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不充电,

楼主(2016-06-26):
电源 能用,电池也可以用,不管单独还是一起,都没问题!就是不能充电,芯片换了2个为的芯片估计,不关芯片的事。

换过了R7120,量过了R7121,R7122阻值都没问题

ACOK也正常,

好像都正常,不知道哪里不对,就是不充电

网友:
测过有波形

网友A:
指示灯颜色有没变化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指示灯颜色有没变化?

绿灯,没变化 ,充电小板也换过了。

网友:
充电芯片的反馈2个电阻还有给芯片检测公共段的两个电阻,   这4个电阻仔细查下.

网友:
电池换过没

网友:
现在发现一个问题,接电池,灯一直是绿色的,不会变,不接电池呢,先绿灯后黄灯

网友:
充电头是客户的还是你的?考虑一下头

网友:
有没有换过充电器看看

网友:
换电池       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绿灯,没变化 ,充电小板也换过了。

不进系统待机可以充吗?

网友(2016-07-27)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,我手上有台和你一样问题的机器,搞的头都大了。

网友:
也有这方面的问题,是A1278的。

网友:
楼主 解决没有啊 ,我手上也有一台A1466的不充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