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 5s 外玻璃怎么手动拆除

楼主(2016-06-26):
iphon 5s 外玻璃怎么手动拆除  如题。没有分离机  怎么手动搞

网友:
手动不敢说不能搞,不过风险挺大

网友:
屏幕加热   注意温度    用金刚丝切来回拉然后除胶   手法要好

网友:
苹果的屏  拆的话  手工要求很高  楼主要慎重

网友:
我以前试过用消毒柜加热拆,不过经常烤黄。。。

网友:
总成加热到70度左右,用薄PC片划,一片一片碎玻璃拿下。多年前手工修过,然后用UV胶贴合。

网友:
找专业的省事啊

网友A:
这个必学加热拆可以的,温度80度加热3分钟再金刚丝拉下来

网友:
你可以买个手机屏幕加热台这个便宜的差不多3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必学加热拆可以的,温度80度加热3分钟再金刚丝拉下来

加热到90度,10秒后就可以轻松拉下来。3分钟,你胆子真大,即使屏幕不发黄,背光也会容易褶皱

网友B:
这个有点难度吧 不过之前有一个客户很牛逼 自己动手拆下了6的外屏 用502粘了上去,最后触摸失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有点难度吧 不过之前有一个客户很牛逼 自己动手拆下了6的外屏 用502粘了上去,最后触摸失灵了

  你的客户 真是 牛  啊~~~
还502 都使用上了~!  绝了

网友:
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他是用熨衣服的那个做加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