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H61CPU供电0.6V修复

楼主(2016-06-26):
前几天刚给客户换了新板,今天没事,就拿出来修修,版号CF-G6-MX series 2.7b的,原故障开机无显示,没有大的PCIE插槽,用不了DEBUG卡,找了个小喇叭接上,不报警,估计不跑码,简单量了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,通电测得CPU_CORE只有0.6V,不正常,这这里走入了误区,一直围绕CPU供电修,无意中看到盈通H61 战警版V3.1和这个板子几乎一模一样,
对换CPU IC故障一样,挨个量CPU供电IC阻抗两板一样,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修了,最后通电发现坏板七彩虹H61不上CPU,CPU供电有1.03V,电池槽边上Q39的3和4脚只有1.2V,而好的盈通H61有1.8V,拆了量阻值IC的3角比好板小了200的阻值, 对换Q39后,故障一旧,没辙只好,拆3角连的电阻R162发现10.98K,好11.98K,还在想要不要换,只是差了1K,报着换换看的思路,结果换上后Q39的3脚和4脚都是1.8V了,马上上CPU,内存,华丽的LOGO出来了,至此一个阻值变低1K的电阻导致的无显,维修总结,最小化检测很重要,一直围着CPU供电0.6V修,估计很难,不上CPU,对比好板找问题,范围就减小不少.

网友:
感觉乱乱的,看不懂

网友:
H61 修复率好底呀

网友A:
简单点讲,就是不上CPU,裸板有CPU供电,上了就变低,就从裸板找问题,发现Q39边上电阻坏,顺边问下,你知道怎么上传图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点讲,就是不上CPU,裸板有CPU供电,上了就变低,就从裸板找问题,发现Q39边上电阻坏,顺边问下,你知道怎么 ...

网友:
是不是沒有vccpll1.8v供电导致命cpu电压0.6v

网友:
看不懂  你最后修好没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lvjingang -2 禁止灌水

网友:
加分,虽然没有看怎么太懂,是1.8V不对造成CPU  0.6V,还是因为、。 不过没有图纸也不好分析

网友:
发帖太乱了点

网友:
都没有看到q39 是什么
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场管或者bjt
结果后面还冒出3 4脚了
就看不懂了

网友:
现在有新款的诊断卡  你那个板也可以用了

网友:
应该是第6脚吧 那应该是反馈

网友:
是没有搞CPU供电那边搞电池边上个Q39好了?

网友:
楼主还有好的板进行比较,没好板容易忽略这些细节

网友:
你的帖子乱了

网友:
如果能标一下位置就更好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