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饼哥所说的广达电池待机的疑问

楼主(2016-06-26):
今天看饼哥的远程加密狗视频,其中最后一条,电池模式下所有笔记本都需要触发后才有桥待机供电,这时俺脑海中突然冒出了广达DV1000+的图纸来, 仔细查了一查,不觉有些疑惑,这个MAX1999有了供电就会有线性电压,而线性5V开启直接连到ON1和ON2,唯一可疑之处SHDN所连得外部信号1999_RST#,也只连接一个温控芯片,俺是坚信饼哥的,所以在想,是不是这个温控芯片是开漏输出,无供电未工作时会自动拉低1999_RST# 呢 于是又查这个温控芯片的引脚定义图, 这个温控芯片未通电应该是开漏吧,我到底思路错在哪里?应该是哪里漏了一项,钻死胡同里了,求大神告知

网友:
我都没看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

网友:
1999_rst# 低电平有效  正常情况下要为高   也就是说插入适配器或按下开关之后为高

网友:
这个温控芯片未通电应该是开漏

网友:
待机状态下温控芯片都没得到供电肯定是没工作啊,1999_rst#肯定没电啊

网友A:
SHDN- 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吧,他是连接1999_RST#的,因为电池模式下桥待机供电不触发没有,所以未按开关前,这个1999_RST#应该为低电平吧。可是这个1999_RST#所连接的温控芯片内部是开漏输出,只有超过内部的over阈值,RS触发器才会输出高电平导通场管拉低1999_RST#,而这个温控芯片的供电是+3v,susb之后才出来的电压,也就是现在温控芯片还未工作,也就是说根据温控芯片的内部结构,4脚应该是开漏无电压,也就是说,SHDN- 这时为高电平,也就是说 ————这时待机3/5V是自开启的,我的这个思路对吗,到底我思路错在哪里,求大神告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HDN- 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吧,他是连接1999_RST#的,因为电池模式下桥待机供电不触发没有,所以未按开关前, ...

待机3/5V出来后,桥的待机电压不是有了吗,电池模式下应该不会有桥待机供电呀,我的思路钻进死胡同了,求老司机把我绕出来

网友B:
开漏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主要看电阻是上拉还是下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漏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主要看电阻是上拉还是下拉

这个1999_RST#连接待机芯片和温控芯片这两路,上拉电压就是公共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