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300不开机

楼主(2016-06-26):
今收到一台联想S300笔记本,上电1.0左右,不显示,主板是VIUS3VIUS4 LA-8951P REV.1.0,考虑刷程序,不知道刷哪个芯片,请指教

网友:
找找图纸看下 或者找八角芯片 芯片上有标记的

网友:
有两个就一起刷了

网友:
两个BIOS 刷了,开机了,谢谢各位的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