淘宝卖的n5110板毁了我的上千元 ......

楼主(2016-06-26):
接同行的n5110 已经修的不行了 说让测下cpu啥的 好的话换个板 于是找了个我e420的机子测了下cpu啥的 结果能点亮 就淘宝卖了块板 180元 发来看着也不是修过的 就直接装机 结果不亮 妈的 ... 又拿其他机器上的i5 2450试了下 也不亮 ... 接着拿自己b940的试了下 妈的亮了 什么情况 又拿原来e420机器上的i3 点了下 也不亮 唉 .... 最后结果是 除了b940其他都不行 最想哭的是 其他装回原机后都不亮了 直接疯了..... 我的两个i500一个i3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cpu

网友:
这个情况 少见 楼主真倒霉 唉

网友:
cpu烧掉了 ?

网友:
话说楼主还真是悲催,cpu被发过来的板子烧的还是真少见

网友:
I系列以后有板子烧cpu的,以前真没听说过

网友:
我前几天也烧掉cpu 一台g460 集显供电都烧了 修好进系统又大短路 干掉cpu了。。

网友:
为什么这样?板问题?,那两个U才500吧,不过也了冤了

网友:
倒霉啊 , CPU 烧毁了!!!!

网友:
先测试一下CPU供电短不短路,再上电应该不会有问题,可能就是上管坏了!

网友:
维修风险就是大

网友:
楼主还是倒霉啊

网友:
这下真是亏大了,卖主板的也是坑,估计就是拆机的试都没试过

网友:
楼主这个事情是给修友们提个醒

网友:
以后注意 常备个小u 先测测

网友:
不太可能吧,会不会是BIOS问题 上不了那么高的CPU

网友:
上之前没量量吗

网友:
没短应该不会烧u的

网友:
怀疑是你的U 不是同一代的,还有这人板子才180?

网友:
没道理呀,如果板烧CPU要不就B940也会坏。以后I5这么贵的CPU就不要拿来试机了。

网友:
节衰顺便吧。。。

网友:
记得n年之前有个同事修台式机把某电路的FB电阻没焊好烧了总共价值一千多块的cpu。。。当时修主板40一片。。。不过还好都是客户CPU和主板一起来的,告诉其cpu也坏了客户也没说什么。。。
现在经常买回来的主板都有毛病,垃圾得要死。。。我都不想给客户换主板了!前几天买了两块g430主板一块花屏一块也有问题,卖家还口口声声的说不可能我们都测试过的!淘宝就是个坑,实体店的话估计会被人揍!

网友:
说说什么情况!怎么会烧掉cpu!

网友:
以后还是先打值后上电吧

网友:
这运气 绝了  黑心淘宝

网友:
淘宝这些坑爹货啊!简直疯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