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录一次ASUS X84HR 笔记本奇怪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06-26):
  笔记本型号:X84HR 板号 K43LY REV:5.0  板载I3 处理器  本子拿来是加电不显的,刷bios后可以亮机了,进系统测试几分钟都正常,客户急用没做多少时间测试匆匆拿走了。过了两天客户又拿回,说开机没用一会就断电,没修好让我重搞。  本子拿到手里刚开始都正常,大约四到五分钟后,“啪!”地一声没气了,掉到待机电流就不动了,没有重启迹像,检查散热和温度方面都正常,感觉好奇怪的掉电。再连续几次开机都是屏刚一亮或者快要亮的时候就掉。

  只好求助万能的迅维论坛,维修人员的必备工具啊!
  看了看大神们的贴子,发现很多掉电的,看到一贴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56797-1-1.html

我这个本子和他的一样情况,就拆下USB3.0的bios,bios文件64K,发现刷不上,校验错误,刷了好几次都不行,说明此bios芯片坏掉啦!看到这种情况,心想有戏了,不是很难,找个料板换个bios,刷上应该可以了,从一个台式机显卡料板上找到bios,刷了他的rom,开机,正常了几十分钟,以为好了,装机,装好后不放心,继续测试,用的本子电池测试的,干别的事去了,回过头来两小时过去了,发现本子关机了,插外接电开机,屏刚亮又“啪”掉了,又和之前一样情况了,于是又不停刷主板bios,找了许多版本bios都不行,又没有图纸,一时不知道从哪儿查起,就在自己蒙B时发现一个问题,只要抠掉CMOS电池就不掉,系统运行测试都正常,检查rtc电路也正常,说明了什么,排除供电问题只能想到的就是bios,bios已经刷了N个,请出示波器,对比了SUSB_ec#信号和各电感电压

蓝线是SUSB_ec#,SUSB_EC#来自于PM_SUSB#    想到南桥HM65
最后更换南桥,目前不间断测试两天多时间,不再出现掉电情况

网友:
桥引起不定时掉电还真不好判断啊

网友:
黄色那条 是什么电压

网友:
今天也来了一台,4分钟左右掉电的 ,植株可以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