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年进水苹果 A1466小绿灯不亮 可正常可机

楼主(2016-06-26):
13年A1466  820-3437-B             T面EC位置进水      绿灯不亮 不触发 测  SMC_RESET_L  没有电压  更换R5100 后接电自动触发  开机了  然后暗屏   也修好了   就是现在小绿灯不亮  电池不充电
SYS_ONEWIRE 在不接小板排线时有1V电压  接小板无电压   不亮绿灯 不充电  没有原装电源测试

网友:
SYS_ONEWIRE 正常应该是多少伏   ?    不用原装电源应该也是可以亮灯的吧

网友:
求助贴怎么没人看  ~    自己修

网友:
这个小绿灯应该是EC检测到适配器插入的意思。

网友:
看下小板和那个排线

网友:
这机有没有修好,小板或排线有可能有问题,风扇会狂转吗?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个机器,跟你情况差不多,也是进水, 也是SMC_RESET_L没电压,上拉是有的3.3V,不过我没有更换R5100, 而是加焊了U5110, 因为这个信号是U5110的5脚发出,

网友:
亮绿灯只需要普通的苹果电源线接可调电源就可以啊

网友:
进水地方电阻取下来看看

网友:
pingg苹果机器进水非常容易断线 贴别是穿孔的位置

网友(2016-08-08):
我现在也是绿灯不亮 ,但是能触发也可以显示,只是暗屏, 现在定了小板回了先修出绿灯再继续

网友:
我接了台也是EC进水,现在是亮黄灯,不开机

网友:
这个灯是要亮的哟看看小板有没有问题哟

网友(2016-11-08):
你下载个图纸看看吧,上面都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