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1601600AAJS 时认时不认,能认时能正常使用,已经解决 ...
WD1601600AAJS 时认时不认,能认时能正常使用,已经解决,

楼主(2016-06-26):
WD1601600AAJS 时认时不认,能认时能正常使用,其实就是芯片里面的rom问题,在板子上进行短接,用指令线和对应的程序刷上rom然后硬盘就能转了,然后通刷校准就可以了,由于时间长了,具体怎么弄的,忘记了,只能大概说一下子。
芯片

网友:
主要是对这个帖子的解释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33646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拆下来能写吧

网友:
不能,ROM芯片不是八脚的那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