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31主板不出CPU电压

楼主(2016-06-26):
CPU 供电芯片是ADP3193A,开启信号有,23脚VCC 供电只有2。5V,更换R664 R667 C560 电压还是起不来,更换ADP3193A后CPU供电有了,再量23脚有5V。

网友A:
换电阻  电容前  先打一下23脚对地值啊   被拉低了  值肯定会低

网友:
换前阻值正常。

网友:
681的阻值也会坏吗 很少见

网友:
这个板子有亲和力
电阻都有标号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,记住了

网友:
戴尔机子我喜欢

网友B:
这个电源芯片确实容易坏 我以前也是这芯片坏了 订了几个回来换上去都没好 最后找了块有这芯片的板子拆了个芯片过来换上去就好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换电阻  电容前  先打一下23脚对地值啊   被拉低了  值肯定会低

问下大神,23脚对地值正常是多少范围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问下大神,23脚对地值正常是多少范围

200到400吧    这个不太好说  没有准确的定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200到400吧    这个不太好说  没有准确的定位

如果只有几十,是不是说明有可能被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只有几十,是不是说明有可能被拉低

有这个可能

网友:
没图纸不好修,我也有一个修不出,客户也不拿回去,丢在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源芯片确实容易坏 我以前也是这芯片坏了 订了几个回来换上去都没好 最后找了块有这芯片的板子拆了个 ...

遇到假芯片了,深有同感,怎么办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