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10 不充电

楼主(2016-06-26):
g510能开机不充电  显示电源已连接未充电  电源管理驱动已经装了   充电芯片也换完了  bios也刷了  求助怎么查  !!

网友:
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充电不好修,查下芯片条件

网友:
12脚13脚  插上电池后输出11.1v

网友A:
检测一下两个保护隔离管还有放电管

网友B:
看下 有充电 接口有电压 过来没有,还是电池有故障

网友:
先排除电池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 有充电 接口有电压 过来没有,还是电池有故障

换过电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一下两个保护隔离管还有放电管

电压都对啊

网友:
不充电的故障我到现在也没有修到过 遇到好多都是电池坏了的

网友:
这个只能看充电芯片手册慢慢查了,

网友:
ec的可能性也很大

网友:
确实很可能是ec

网友:
换EC,看图纸查条件

网友:
查查检流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一下两个保护隔离管还有放电管

测量不管用,直接替换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