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显示器维修求指教,AOC一台显示器半屏显示,怎么判断问题

楼主(2016-06-26):
显示器维修求指教,AOC一台显示器半屏显示,怎么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FPC板的问题》??

具体情况参照下图,求师傅指教!!

网友A:
用通用套装点屏     还这样就是屏得事了  不过看你这个  多半是屏的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通用套装点屏     还这样就是屏得事了  不过看你这个  多半是屏的事

有可能是接屏的FPC板原件坏了?

网友:
用屏点亮试试吧 其他都是推测

网友C:
上点屏啊·要是屏上面的班子的问题·焊下那个最大的·芯片·跟EC似的那个·它是管图形处理的芯片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是接屏的FPC板原件坏了?

你说得是逻辑板吧   先用套件点一下    不行的话  就是逻辑板 或者屏本身了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说得是逻辑板吧   先用套件点一下    不行的话  就是逻辑板 或者屏本身了呗

套件是电源板和驱动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点屏啊·要是屏上面的班子的问题·焊下那个最大的·芯片·跟EC似的那个·它是管图形处理的芯片·

上点屏是什么意思?你有没有联系方式?指教一下!

网友:
不用判断了,屏坏了,,,,,,

网友:
屏的问题,驱动板不会有这个问题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套件是电源板和驱动板?

如果你的电源板是好的   改个驱动板也行啊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屏坏了吧。我自己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屏,中间是白色的。。

网友:
极有可能是屏的问题,也可以刷个程序试试

网友D:
先确定问题,屏是好是坏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电源板是好的   改个驱动板也行啊

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是好的,已经用其他的屏确认了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先确定问题,屏是好是坏先

如何确定屏好屏坏?

网友:
通用版点屏排除一下

网友:
换个屏试下可能屏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何确定屏好屏坏?

你不知道啊?。。。

网友:
是接屏的FPC板原件坏

网友:
屏坏啦,不要纠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