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C 加内置卡贴

楼主(2016-06-26):
拆内置卡贴的教程很多,但是加内置卡贴的教程却很少。本帖技术含量不高。大家当知识普及看看就好材料:卡贴芯片,飞线,胶带,细锡丝

工具:尖嘴剪子,尖头烙铁

首先找到卡座各个引脚的定位 ,1~6脚  VCC、RST、CLK、GND、VPP、I/O,第6脚是I/O通讯脚需要断开与主板的连接。

将内置卡贴芯片的2脚接SIM卡座的6脚。

将内置卡贴芯片20脚接卡座7脚,也就是断开6脚与主板连接的那一脚。

将内置卡贴芯片的4脚接SIM卡座的4脚或者接任意GND。

将内置卡贴芯片的5脚接SIM卡座的1脚或者任意1.8V供电。

将内置卡贴芯片的10脚接SIM卡座的3脚。

总共5根线.
技术难点1,飞线点焊接,最好用锡珠,或者自己吧锡线剪成薄片,化成锡珠在烙铁头,然后再焊接容易些。

技术难点2,sim卡内6脚断开的操作,因为位置小工具不好下手,自己根据手头工具视情况操作。

技术难点3,7脚也就是由sim卡座6脚断开主板位置的那一脚,外飞线我是从sim卡座下用飞线固定到7脚的位置然后再加锡固定。

技术难点4,sim卡座123脚的外侧用刀片刮出1和3脚触点。

具体看图,iphone机型系列同原理。

网友:
没改过,收下来下次照着做

网友:
值得收藏的经验贴。

网友:
芯片型号为L1S3PHVG系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