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微短路Y470板号;LA-6884P

楼主(2016-06-26):
修了一上午,看到论坛里有几个维友 和我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搞定没有,给你们走捷径吧,靠近MOS管旁的电容击穿戳掉即可,没分了还望受益者给在下加点分在此多谢了

网友:
管子短路了吗

网友:
是电容,管子边上的电容

网友A:
能看到故障点省很多事

网友B:
这应该是桥供电相关电容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看到故障点省很多事

帮我加点分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应该是桥供电相关电容吧?

是5V短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帮我加点分谢谢

网友C:
这机子最容易烧进电源都得两只p管,后面b+直接短路,送钱的

网友:
算是通病吧

网友D:
不知道,我只遇到一台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子最容易烧进电源都得两只p管,后面b+直接短路,送钱的

你说的这情况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,我只遇到一台这样的

多谢加分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子最容易烧进电源都得两只p管,后面b+直接短路,送钱的

有时候真的服气,通病不光和厂家生产设计有关,和本子使用的地域也有很大关系。你肯分享经验很好

网友:
用什么工具 挫掉 电容的,上次我用小刀挑 ,结果焊盘 都挑飞了,恼火

网友:
我是随便拿了个东西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