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的这几个二极管怎麼理解?

楼主(2016-06-26):
如题,请教下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   qian  zhi  dian  ya

网友A:
这是基础知识呀,钳位作用的

网友:
拉低用的,开机用的

网友B:
大哥,你发的第一个图和第二图,不是一个东西,我没说错吧?

网友:
学习下 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钳位作用的

网友:
怎么个qianwei呢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基础知识呀,钳位作用的

能说下么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你发的第一个图和第二图,不是一个东西,我没说错吧?

我说的是二极管。。。。都是一样的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