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B991P 无内存复位

楼主(2016-06-26):
LA-B991P 无内存复位   PWROK  正常  PLT 复位 正常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52483-1-1.html  此贴跟我一样的现象

受到警告 推荐

网友:
有pch的是cpu必须收到drampwrgd才会发出内存的rst#,单桥的只能查pwrok,如果pwrok正常就有可能是cpu

网友:
这种一体的u虚焊或挂掉的几率很大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没

网友:
我一听到CPU坏就蛋疼

网友:
我的开机闪下屏黑的  不显示

网友:
查一下图纸的来源啊,看看是不是还缺什么条件呀

网友(2016-07-27):
我的电流。0.42 不走了。。还没搞定。

网友(2016-12-10):
我现在也遇到一块一样的,好像不过内存,BIOS刷了3个,加焊过显卡,CPU都不行。电流跑0.46不动没任何跳变不知楼主修好了没

网友(2017-07-26):
我有一台电流跑到0.28不动的 有CPU电压不出VGATE

网友:
内存复位由U控制输出。 查U的工作条件 PG等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缺电压,BIOSs 刷过没有,,,

网友:
PCH   CPU  都有可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SPD 有没有动作?如果读内存的SPD动作都没有,故障在前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