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78LMT-S2 不触发到无时钟 无复位维修

楼主(2016-06-26):
前几天接到同行技嘉GA-78LMT-S2主板,打电话描述说短接开机排针风扇转,松开就掉电,想着应该是IO有问题了
主板拿到手里短接没反应,手摸IO发烫,明显坏了,主板用的是IT8728F EXS 技嘉专用的,一个芯片懒得发,一直拖着
今天刚好从别人手里借来一块一样的坏主板,从坏板取下IO装上去,正常上电,接显示器不亮,插诊断卡00,测PCI槽B16 PCICLK1电压0 V,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修了,趴在桌子上睡了会儿。
再看板子的南桥上方,发现有个电容爆掉了,纸浆都喷出来了

看标示是EC31,马上换掉,重新上电,还是一样,再测EC31 小电容上方的EC39,电压0.6V,打开图纸
正常应该1.2V才对,找到u146,测1脚跟3脚都是0.6多V,接着跑线找到R521,测量1.2V,图上信号是2_5LEVEL,应该是2.5才对,那就找来源

发现是Q2产生的,也不知道是什么管子,跑线找到R93电阻,电阻档测10K多,图纸是220欧,换掉,上电诊断卡顺利跑码,显示器正常点亮,再测量VCC_SB电压 1.228V,OK,维修结束

网友:
楼主跑线的功夫挺强悍啊

网友:
挺不错的看来经常跑 是用小扫把的吗?

网友:
楼主也是有耐心 跑线容易让人崩溃啊

网友A:
LZ跑线这么牛,也是大神级的,怎么换了I/O才外观察看。

网友:
手上有几个修不出的,我再试试,加分怎么加的忘记了

网友:
楼主没有背时序,却怎么修好了,我觉得有点奇怪,哈哈~~,看图,缺是的内存供电~,楼主却没有去戳下,内存电压点,

网友:
楼主跑线的技术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跑线这么牛,也是大神级的,怎么换了I/O才外观察看。

IO温度明显跟煮鸡蛋似的,必须先换它啊

网友:
这些还行吧   最怕的就是H61系列的   头疼啊

网友:
厉害,小电阻也能查到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