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B460 温度高 80度

楼主(2016-06-26):
     版号 :00911-1M  请问什么问题

网友:
很多都这样

网友:
什么温度80度

网友A:
是不是BIOS有问题,要不就看下散热器是不是好的

网友B:
散热 弄好了 换下CPU

网友C:
先看散热铜管是不是正常,这个机器很少温度高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看散热铜管是不是正常,这个机器很少温度高的问题

南桥BIOS 问题 已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散热 弄好了 换下CPU

不是CPU  问题   是南桥BIOS问题  现在已经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BIOS有问题,要不就看下散热器是不是好的

感谢 大表哥   确实是BIOS  问题

网友:
还好你的问题已经解决,否则看到这头像和提问的方式,真是没有回答的欲望

网友:
b460铜管确实换了不少了

网友:
bios问题引起温度高的不多  一般都是散热器或者散热没搞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