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图是怎么分析的,看着都晕~~多谢

楼主(2016-06-26):
这个,不忍直视。有点眼晕,求助下。如何看

网友A:
钳位二极管,,,,,

网友:
很简单,就是防静电,

网友:
表示我也看不懂,有没有大神出来解释一下

网友:
隔离保护作用

网友:
真的是不忍直视,这是什么原理

网友:
钳位作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就是esd的减化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钳位二极管,,,,,

能说下原理吗?一个信号为低都会被钳为低吗?

网友:
主要是防静电的作用 二极管两端的压差。把输入端的电压钳在一定的范围。当输入端的静电正极是,电流很小,电压会钳在3.3v-3.7v  当输入端电压为负极是电压会钳在-0.7v-0.3v左右。要看是哪种管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