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IPAD3 解锁

楼主(2016-06-26):
苹果IPAD3 解锁 谁会解锁 要多少钱 留下价格 价格合适的话我发过去给你解

故障看图片

网友A:
当地找个就可以了,很便宜啊

网友:
你会解吗 价格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地找个就可以了,很便宜啊

你会解吗 价格多少

网友B:
直接换硬盘就好了

网友:
光说便宜 都不说价格 会还是不会?

网友C:
这个不是TM有很多解的呀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换硬盘就好了

这个的硬盘不是焊在主板上面的吗? 有人说不用换硬盘 直接改序列号也是可以的 所以想问问谁会 给一个合理的价格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不是TM有很多解的呀,

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听听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听听?

  你好,如果自己不会的话还是建议不要动的好,以免到时候拆坏屏幕或者弄坏其他的就损失大了,你这个解ID的话价格在300元以内可以搞定的,详情可咨询QQ有事您Q我

网友:
是百度看看那

网友:
你刷机了吗?有ID吗?先刷机

网友:
3G版好解点WIFI 版要写硬盘

网友:
楼主解了吗?我也有个  上边楼上说的那些都是废话  能解直接报价格不就好了

网友:
可以软解吗

网友:
基本上100多久搞定了

网友:
得换硬盘  比较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