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DRAM_PWRGD 信號

楼主(2016-06-26):
有一片 H57 晶片 沒發出 DRAM_PWRGD 給cpu..照時序查到這 就不會了 . 分壓電阻也正常..是什麼原因

网友A:
你看一下io发给桥的pg正不正常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一下io发给桥的pg正不正常先

有量. IO往橋瞬間有 Pwrok 3.3V  .   但這種板 一開電就會重覆開關電.

网友:
楼主是哪里人???是国外的吗?问问国外有什么维修网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