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50CC雷击机器

楼主(2016-06-26):
     今天修到一台X450CC的机器 客户口述是遭雷击了 开机不显示 看电流感觉是亮了 接上外接发现是正常的

     果断换个屏以后内接还是不亮(他的屏确认是坏的了) 测量主供电20V正常 3V屏供电 3VS辅助供电也正常 EDID一根0.48 另外一根2.6 这个肯定不对了 又测信号线对地阻值 有的200 有的40 打开点位图追查信号都是到桥里去的 这个机器用的桥是SLJ8E 家里没有 料板上拆个SLJ8C装上 刷个合成BIOS解决问题 下图就是EDID与信号线的测量点

网友A:
那楼主你是换桥好的,还是刷程序好的!

网友B:
首先恭喜楼主很顺利修好了,雷击了,南桥坏了,可以理解,屏怎么坏了?

网友C:
雷击了,南桥坏了,可以理解,屏怎么坏了

网友D:
屏坏有点说不通吧?

网友E:
打雷桥坏了,网卡没坏。但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楼主你是换桥好的,还是刷程序好的!

这个机器换桥后必须重刷程序 这已经是常识了 不然各种古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先恭喜楼主很顺利修好了,雷击了,南桥坏了,可以理解,屏怎么坏了?

因为这个机器屏信号是由PCH提供的 不是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雷击了,南桥坏了,可以理解,屏怎么坏了

屏信号由PCH提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屏坏有点说不通吧?

屏信号是由PCH提供的 你可以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打雷桥坏了,网卡没坏。但是屏坏了。

是啊  奇葩问题  但也可以理解

网友F:
求解为什么要刷BIOS !BIOS 也坏了?!迅维有你更精彩!

网友:
打雷桥坏了,网卡没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求解为什么要刷BIOS !BIOS 也坏了?!迅维有你更精彩!

现在的机器换桥之后 各种问题二次开机 半小时掉电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求解为什么要刷BIOS !BIOS 也坏了?!迅维有你更精彩!

HM55以后的,换桥要刷BIOS,否则ME程序不合,各种问题

网友:
遇到的奇葩情况

网友:
有的机器换桥后必须要刷bios的

网友:
屏信号  南桥提供  好吧...

网友:
现在的换桥之后都得刷BIOS,尤其是华硕 的各种问题

网友H:
这BIOS能帮给我个吗,我的环桥后厨LOGO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BIOS能帮给我个吗,我的环桥后厨LOGO掉电

加Q 83979345

网友:
显示慢不

网友:
肯定不会了

网友:
雷击的网卡坏的多

网友:
偏偏这个网卡没坏 却坏了南桥 屏

网友I:
那客户还修啊,要是不休就白忙了

网友J:
赶脚好奇怪  打雷坏网卡 坏南桥的多   坏屏的 第一次见  恭喜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那客户还修啊,要是不休就白忙了

肯定先报价的啊 不修拉倒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赶脚好奇怪  打雷坏网卡 坏南桥的多   坏屏的 第一次见  恭喜楼主

呵呵呵  运气比较好

网友:
这TM刷BIOS也能好?

网友:
你有没有认真看帖

网友:
嘿嘿 好蛋疼的问题 见识了

网友:
这两个桥可以通用?下次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HM55以后的,换桥要刷BIOS,否则ME程序不合,各种问题

哦!受教了 HM55 以后我很少换桥!都是交换主板了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