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 ST31000525SV 1T,敲盘,能修么?

楼主(2016-06-26):
1、硬盘厂家,型号,容量等:Seagate/希捷 ST31000525SV 1T SATA
2、硬盘发出的声音;
“哒哒哒”,被我自己更换了个相同的磁头,故障依旧。具体看下面内容
3、用MHDD检查的情况;硬盘挂电脑上后不能识别,MHDD没法检测
4、对硬盘处理的目的;修盘还是数据恢复;当然是数据修复了,想把里面的照片弄出来。

Seagate/希捷 ST31000525SV 1T SATA接口
电脑配置:双硬盘,主盘是影驰的SSD,从盘是希捷 ST31000525SV 1T SATA

故障表现:2015年6月某日,在正常开机使用电脑(台式机)过程中,启动约3分钟仍未进入操作系统,检查发现电脑发出“哒哒哒”
的声音。拆除希捷1T硬盘后“哒哒哒”声音消失,电脑启动恢复正常。接上希捷1T硬盘后,故障重现,而且在bios界面不能识别硬盘。

网上搜索资料,大概意思是硬盘故障,猜测是磁头问题。
当初不懂硬盘故障修复的技术性(其实现在也不懂),自己尝试修复,而且进行的是开盘更换磁头。淘宝购买了块相同型号的硬盘,

拆下磁头。在非无尘条件下(家里书房),开盘,进行了磁头的更换。更换后重新通电,故障依旧。知道这东西不是我一个小白简单的替换就能修复的,就此放弃。

在更换的过程中,肉眼看盘片上未见明显的灰尘落上去(其实我也知道很多灰尘肉眼根本看不见,但是对盘片影响很大,主要是个心理安慰),未动盘片
,也没有用手触摸过盘片(因为盘片是两碟,我知道一旦拆了盘片,对位对不上那就是真正的悲剧,神仙都修理不了)。
情况经过大概就是上面的,我现在想请问下,如果现在此硬盘进行修复的话,能否进行修复。
硬盘的资料嘛,主要是些工作的相关资料累积,以及照片,也有些爱情动作片(年轻嘛)。我想找回来的是照片部分,不要求全部修复,能找回的当然是越多越好了。

如果能修复的话,价格大概需要多少?

我的QQ 8559112,如果哪位大神觉得该硬盘能上手试下维修,能否请您回复我一下,谢谢。(呃,价格不要太贵。。。心理价位修理费最高500,会不会被人嘲笑?)

硬盘实际上因为我自己不会搞,也不知道找谁能修,所以已经丢那里一年了。期间没有动过。今天是因为手机上看“今日头条”,看到了公众号转发罗老师用D版PC3000修硬盘的内容,突然想再试一下能不能修复,所以上论坛来咨询下。

网友:
开盘更换磁头,,,,怕是不行了,,,,

网友A:
开盘 你的心理价格,就算了。数据恢复的技术没有这么低的价格的。

网友:
自动换磁头了?

网友:
既然认为自己的数据宝贵,那就不要自己开盘,,,现现怕是数据不保了

网友:
唉。。。这不当初不懂嘛。。。以前其他硬盘电路板烧过,20块钱tao宝买了一块换上就好了。
换磁头这东西,当初也认为技术难度不高,主要就是没有无尘环境(我不知道千级手术室这种环境是不是符合要求),而且想到反正只要能读一次,我把数据拷贝出来,硬盘丢了也无所谓。
后面通过看相关的资料,才知道原来开盘维修的条件是这么苛刻的。

不过迅维-仝宪坤老师已经联系过我了,QQ上很热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,现在没啥希望了,盘片被我污染,要修也是超级大的工程,而我的预算金,呵呵(也只能呵呵了)

网友:
我的想法现在很简单,这数据,是以磁场的形式保存在碟片上的,所以,数据是一定没丢的。
但是,要做到把数据读出来,尤其是碟片被我开了的情况下,现有的技术,肯定可以做到,哪怕是污染以后。
但是我花不起这代价。这才是关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盘 你的心理价格,就算了。数据恢复的技术没有这么低的价格的。

确实是的,我平时自己喜好电脑,偶尔也就帮同事们弄弄误删除,误格式化后的文件

我知道数据恢复的价格很高,但很明显,这东西,不适合普通人。数据恢复的主要客户,我猜恐怕以公司为主吧。

假设,一个普通人,花3000块钱去旅游,照了很多觉得有纪念价值的照片,结果硬盘坏了。

如果现在需要花5000找回这些数据,那换成是我,我恐怕宁愿直接5000再去旅游一次。。。

个人想法不同而已。对这行不懂。呵呵。

网友:
开过盘也不一定会报废的,我试过一个硬盘卡头了,开盘动了动磁头,装回去能正常使用一年多,只是在普通房间里进行的,主要没触摸盘片就可以了!

网友(2016-07-30):
这个,不好说啊 ,没看见不好说

网友:
乱开盘,还通电了,数据恐怕完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