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老师分析下intel的关机时序

楼主(2016-06-26):
手里碰到好几块其他都正常,关机风扇转的板子,能上电跑码,进系统一切正常,就是关机不能彻底掉电,因为这个原因,扔料板箱觉得有点可惜。看了论坛里很多类似问题的帖子,有换IO的,有换822的,也有说桥的,但是总是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。

到底intel的关机时序是怎么样的?当短接开关针或者系统软关机时,主板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关掉相关电压的?顺序是怎么样的?先查哪个电压,再接下去查哪个?

还请高手指教一下,理下关机问题维修的思路,谢谢!

网友:
看关机后,S3,S4这两个信号是否掉下来。

网友:
按时序反着查,比如关机了还有CPU电压,就查CPU的EN信号为什么没关。

网友A:
如果系统关机,关机不彻底的话,可能是INTEL的ME损坏了。如果是关机后自动开机是WAKE

网友:
是什么芯片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系统关机,关机不彻底的话,可能是INTEL的ME损坏了。如果是关机后自动开机是WAKE

bios关系不大吧

网友:
跟开机时序是相反的吧

网友:
英特尔的 肯定先关CPU供电   关CPU供电  就要关闭开启   看开启是谁控制的  就找谁

网友:
我试个关机风扇还在工作的  拆网卡好

网友:
intel的开机时序是:内存、桥、总线、cpu吧?那关机时序就是先关cpu再关总线?intel的cpu的en一般都是总线供电有了后出的吧?总线电压都还在的情况下,难道en就会没有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