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4A88T-M LE 1.02 自动上电 排阻好的,求助!

楼主(2016-06-26):
华硕 M4A88T-M LE 主板,搜了下论坛发现有通病。  自动上电问题多是SATA4边上的822排阻问题。
因为拿到主板插诊断卡能跑码,一会之后就断电,像开关键没弹出来一样。 所以基本认定就是822排阻的问题。
不过也得查查先。

测开关针电压只有1V多点,不正常。
PW+出来先经过22欧的电阻,再接贴片电容,再连到822排阻。  822排阻另一端连5VSB,电压正常有5V。

看上去很像是822排阻的问题,拆之,用万用表量电阻发现正常。

按本人的理解,排阻出问题应该是电阻变大,电压被拉低。
如果拆掉822排阻,应该不会自动上电才对。  但事实是情况一样,拆的时候不小心焊盘少个了脚,这下麻烦了。

去找了块料板,华硕M5A78L-M LX 是不显示的。

拆了个822排阻换上,PW+电压还是只有1V多。  还不停跳变。
查线,PW+ 到达排阻后连到了IO第75脚,中间经过一个1K欧电阻。   电压也很低。

IO 是8712F-S (KXS)

拆掉这个1K欧的电阻,PW+电压消失。  IO 75脚电压也还是跳变,1V多。

这下就弄不明白,来求助了!

没得折腾,就把料板M5A78L装上试。  结果发现能跑码到EE,内存过不了。  因为需要822排阻,刚开始在IO边上拆了个822,现在装回去。
上假负载内存SPD无电压,搜论坛发现又是通病。  电容下面的SPD线断了,接上。

SPD的电压是从内存扣边上的两个管子这里过来的。
开机一切正常,结果开了半小时现在不跑码了。

两片板子都要求助!先行谢过!

网友A:
第一片开关电压偏 低的   换个IO看看吧

网友:
手上有几个修不出的,我再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第一片开关电压偏 低的   换个IO看看吧

呵呵,换IO从来没成功过。  不随便尝试

网友:
换IO从来没成功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换IO从来没成功过。  不随便尝试

不能一锤子都打死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能一锤子都打死吧

人家那是手工问题

网友:
第一块看一下有没有esd   ,没有就干io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人家那是手工问题

那你教一教他手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