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不开任何软件。

楼主(2016-06-26):
如题 安装任何软件打开都是报这个错。

网友:
系统都换了很多 内存 硬盘 CPU都换了

网友A:
系统的原因吧  测测硬盘

网友:
重装系统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系统的原因吧  测测硬盘

硬盘和系统都换了 还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什么系统都装了试过了

网友B:
用的是安装版吗?别用GHOST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的是安装版吗?别用GHOST版本

都试过了 这是我自己用的电脑 竟然修不好 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仔细看看主板吧,看看有无腐蚀断线,若无,个人认为就和南北桥有关了

网友:
刷BIOS试一下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U盘或者硬盘里的软件问题,用安装版的系统去装,在软件官网下载软件,在官网下载驱动。别用万能驱动和驱动精灵。你再试试!!!

网友:
你的系统 有问题,换其他系统装上就OK了

网友:
这不是系统有问题吗 ???

网友:
就主板没替换了吧?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,不可能N多个版本的系统都用不了的

网友:
感觉就是系统问题,硬件坏没见过会引起这种问题

网友:
内存的问题。查与内存有关的,如内存条、桥、CPU(有的CPU控制内存)。

网友:
你看你装的什么   不想骂人 ,,广告一片一片的,,,,还是给自己装的,,

网友:
我草 中毒太深啊这是 ,赶快格盘低格,然后装

网友:
这好像是爱思助手报错吧,电脑日期时间对不对?每次都是报这个错误?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系统有问题,换成原版镜像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