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图中的GP代表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6-06-26):
DY是没装。电路图中长看到GP,何解呢?

网友:
没研究过,应该是不同型号的机器用的芯片,有的型号的机器没有,有的型号必需用的吧,有知道的说下,我这纯属乱想,只想学习一下

网友A:
http://www.baike.com/wiki/rohs&prd=so_1_doc

http://www.baike.com/wiki/%E6%97%A0%E9%93%85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635460.htm

http://www.foxconntech.com.tw/mcd/web/greenpt/greenpt_gp.aspx

最刚开始是欧盟推RoHS规范 不合格不准卖到欧洲 电子产品 最大宗就是无铅制程
后来又有gp管理系统 厂商会有对gp认证 有对应的料号 区别产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baike.com/wiki/rohs&prd=so_1_doc

http://www.baike.com/wiki/%E6%97%A0%E9%93%85

能简单点说下:GP是干什么用的么。。。。绿色,环保。。这个和电路图和主板原件,我联系不上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简单点说下:GP是干什么用的么。。。。绿色,环保。。这个和电路图和主板原件,我联系不上来。

GP ==> GREEN PARTNER  缩写
你要有gp认证 从个别电子元件就要开始管理  每一个元件都有一个gp料号 用来区别非gp料号

如RD用 pdtc124eu (原本电子元件库)设计电路  为了gp认证 就必须将料号变成 pdtc124eu-GP (GP认证电子元件库)

电路上虽然功能都一样 但是从工厂管理系统上 认为是不同的零件 ; 一般维修不用管这个 除非你是R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