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超级本掉电无显示

楼主(2016-06-26):
联想S3-S431开机电流上到0.9就掉电了,不插内存也会掉,有修到这个问题的吗

网友:
先查查电压,都出来就刷BIOS试试,别一上来就问,先自己查查,

网友:
换内存吧,说不定有奇迹,不行刷bios最近修的联想有几个跳变一次掉电都是这问题

网友:
电压   BIOS  弄一下

网友:
遇到相同的问题了,掉电瞬间 有时都可以测到内存复位了!BIOS刷过,无集显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