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 CPU到达90度

楼主(2016-06-26):
华硕K42J 板号是K42JR 4。1 4独显的I5机器 ,上电用不到10分钟,CPU温度达到90多度,并死机 ,散热器和CPU都换过,还是一样,摸CPU和板的其它地方都很热,写了好多个BIOS还是不能解决,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/

网友:
继续刷bios,还是bios的问题。要不就是散热器坏了

网友:
这现象以前修过,但不是华硕本,联想IBM,开机进系统正常,可CPU温度高,风扇狂转

网友A:
试试吧,珍藏版,不行就换全新散热器

网友B:
这主要还是CPU供电这问题,主频过低或过高引起。用示波器可以打出,看波形锯齿波很乱

网友B:
忘了是哪个信号脚了,最后是换电容好的,你可以换些电容试试,在CPU供电芯片这。

网友:
如果是BIOS问题的话CPU真实温度是没有那么高的,用手在散风口试试,不要迷茫的一直刷BIOS

网友:
修好没?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CPU供电问题?或者你也可以把CPU运行效率调到70%这样再试一下

网友C:
这机子设计的就是cpu供电管和电感都在一起,cpu供电芯片长时间在高温下工作。这机子肯定不好修,你换i3cpu试试还高温吗。

网友:
遇到过一台客户反映是温度高掉电,发现他风扇转不动,换了风扇搞定的,但是发现温度还是很高,没解决

网友:
这个BIOS,要合成的才行

网友:
CPU电压偏高所致,看下BIOS有没有调压?查下电源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忘了是哪个信号脚了,最后是换电容好的,你可以换些电容试试,在CPU供电芯片这。

电容不良吗,换哪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子设计的就是cpu供电管和电感都在一起,cpu供电芯片长时间在高温下工作。这机子肯定不好修,你换i3cpu ...

还是一样高温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试吧,珍藏版,不行就换全新散热器

散热器已经换过新的了,一样的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是BIOS    的问题

网友:
通病来的,我都没修好过

网友:
好像是通病    我也遇到过   但是没搞定

网友:
BIOS   或温控 导热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主要还是CPU供电这问题,主频过低或过高引起。用示波器可以打出,看波形锯齿波很乱

那请教一下老师,CPU供电主频的问题,就是CPU发出的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调节的么? 那这种用示波器打出杂波 发现频率不对,应该修哪里呢??  是芯片坏了  还是CPU本身的问题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