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E不能关机

楼主(2016-06-26):
手上有个联想B470E的本子,CPU供电短路,CPU也坏了,换了CPU后,进系统不能关机,进PE也关不了,刷了论坛上的BIOS也不行,之前有修过B460也有这种问题,都是刷BIOS好的,感觉还是BIOS问题,求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BIOS

补充内容 (2016-6-27 19:23):
主板已修好,是PCH的问题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能按开机键开机吗

网友A:
能开不能关有可能是BIOS   刷ec那个

网友:
我之前修到一个DELL的,也是进系统,进PE都是关不住机,拆机一看,是进水,清理之后,还是不关机,BIOS放电后好了,建议你刷BIOS前把BIOS电池取下,刷好再装上

网友B:
换了南桥和刷了BIOS才会出现关机不正常

网友C:
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D:
先重新做个系统看看

网友E:
这不一定是BIOS 问题,软关机一反映都没有吗

网友:
还是关机重启?

网友E:
不行网上买个BIOS试试。

网友:
手上有台东芝a200  关机变重启  能搞的都试了

网友:
按开机键可以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开不能关有可能是BIOS   刷ec那个

刷EC的吗,不是刷PCH的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换了南桥和刷了BIOS才会出现关机不正常

没有换南桥,也没有刷BIOS就出现了啊,就换了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重新做个系统看看

进PE也是这样,跟系统没有关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不一定是BIOS 问题,软关机一反映都没有吗

是啊,按关键完全没有反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行网上买个BIOS试试。

网上的说不能保证刷好这种问题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

软关机 南桥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屏幕关了没有,还是系统不会关机

网友:
亚哈,跟我这个差不多问题,待机0.10,拔电再插自动上电到0.2X,风扇狂转,按开机能开机显示。。。。BIOS刷了N个了。。

网友:
bios刷了还不行吗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软关机 南桥问题比较大

不是南桥问题,我的关机0.10,拔电在插自动上电到0.25-26,风扇狂转,不显示,换了EC,一样,BIOS刷了N个,不行,最后尼玛换了桥还是一样

网友:
我这个也是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有换南桥,也没有刷BIOS就出现了啊,就换了CPU

wake#   看看次信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是南桥问题,我的关机0.10,拔电在插自动上电到0.25-26,风扇狂转,不显示,换了EC,一样,BIOS刷了N个 ...

只有问问
版主大人或者哪个高手

网友:
两个BIOS都刷了,笔记本是不能按关机键关机的,要在系统里点关机,看系统有没问题

网友:
怎么样修好了没有!

网友:
我有一台,换了南桥还是不能关。。。。。BIOS刷了几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