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5521版号不触发

楼主(2016-06-26):
之前可以触发,可以跑码到0·7。后面发现几个电阻有腐蚀,换过电阻后就不触发了,求大神解决啊

网友:
那应该是还是你换的电阻那里的问题,焊盘是否腐蚀,电阻图纸上看多少K,是否一样

网友:
腐蚀过的地方比较难焊上,楼主细心检查

网友:
一般腐蚀的得用刀片刮焊盘。你确定电阻没换错,就照图纸侧呗,找找哪里该有电压没有,在找原因,这种问题大家不好帮你

网友:
仔细检查焊盘,挂干净在焊,

网友:
电阻阻值没换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