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到一个HP 280G1 的板子 不开机

楼主(2016-06-26):
用镊子短接开关针 没反应 手摸芯片 也不发烫 然后短接电源信号强行开机 摸到IT8893E芯片 发烫 找了个一样的芯片 还是发烫 网上一查这个芯片是PCI-E转PCI桥接芯片 直接取了 还是不触发 换IO吗
不开机

网友:
按照开机时序来啊。看下RSMRST这些正常吗?

网友:
h55一后短接就不 好使了 还是按照时序来吧

网友:
触发条件先要查一查再换件的 比如开关到IO IO 到桥 RSMRST等等

网友:
看一下5大供电开机正常不

网友:
e1-451G 独显 版号:12276-1m ea40-cm 48.4l902.01m

网友:
触发条件先要查一查再换件的 比如开关到IO IO 到桥 RSMRST

网友:
查时序 条件 跑一炮

网友:
先查条件,别乱弄哈!

网友:
不懂,围观好了

网友:
查待机的条件

网友:
H55之后的板子短接只能判短路,你这个板子按时序先检测待机条件,之后上电的4个信号PSlN,PW BT,S L3,PS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