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SON LQ-630K带不起负载

楼主(2016-06-26):
从废品佬那儿收了台630K,他说收的时候是通电的。实际上通电指示灯是能亮的,但只要按任何一个按键或者放纸,所有灯立马熄灭。关掉再开不行(灯不亮无反应),要等上好几分钟之后再开又可以重复上述状况。

拆壳取下电源板,发现这板上互感滤波器以及开关变压器被补焊过,互感滤波器存在焊盘脱落情况。重新加铜丝焊好互感滤波器,对体积较大零件重新补焊。上机测试还是一样的情况。

偶尔一次进纸后打印测试页,字车至多走一两个来回即会所有灯全灭。

高手们看看,这电源板最大可能哪个元件有故障了呢?

网友:
查升压电容,有没有300V电压。然后在查输出部分有没有短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