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V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16-06-26):
AOV显示器白屏,型号:F179,故障:电源板炸了,整块电源都坏了,用一块通用电源板代替之,开机白屏,开关受控!求大神指导!!

网友:
aov什么牌子,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看看屏有没有供电

网友:
一般白屏要看屏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这样的,没有多少维修价值了。

网友:
白屏很好修的啊  测量屏上面的保险   有没有5V

网友:
换驱动板试试吧

网友:
aoc机子吧,写错了

网友:
看看保险有没有坏屏幕的保险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 可能是驱动板到屏的MOS管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