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 有显示没背光 d1501 烧了 换了依然冒烟被烧

楼主(2016-06-26):
6 有显示没背光  d1501 烧了 换了大电流 D1501发烫 冒烟    大家给点思路

网友:
查J2019的第二脚看看对地是否短路,排除短路。
测量屏幕的背光是否短路,排除短路。
更换U1502.

网友:
电容有没有短路呢

网友:
今天给别人修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估计有短路的地方,用万用表测一下。短路的原件要换一样的,不能随便换。

网友:
背光电路的电容短路了。。查出来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是 现在不短了 这个d1501 可以用什么机上的代替啊

找个大点的二极管飞线出来也行

网友:
后面有短路先看看后面电路中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是 现在不短了 这个d1501 可以用什么机上的代替啊

苹果5 5s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