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格M1900L罕见MCU

楼主(2016-06-26):
机器型号:MAG(美格) 理想之光 M1900L
驱动板板号:200-100-T81A-S2R

提醒一下:
程序是原机备份的,机器之前不通电,用电流表试的,待机0.01不通电,以为是MCU问题,但是从论坛搜不到驱动板号,某宝上也没有这个驱动板和数据,就在论坛按美格M1900L型号搜,搜到的程序是错误的,或许我这台就是不一样吧。5个下载分,5块钱就这样没有了.本来想节省时间直接刷MCU,看到下载的程序和原机备份出来的不一样大小都没敢刷,才知道不能省这点时间,量电压后5V供电不对,修好了,所以此程序可以放心下载。现在我把驱动板板号和图片都传上来,以供各位有碰到的可以对照板号下载。

另:论坛是不是可以规定一下程序和板号同时奉上才可通过呀,因为现在机器用的板都太个性了,没板号在论坛下BIOS都有点怕了

美格 理想之光M1900L

网友:
今天下载个液晶的MCU版号相同刷机也不好使啊 后来掏钱买了个 传到论坛上给需要的人

网友:
没办法,我们也想规定好,这样方便大家,一般我都是屏型号写的清楚的,板子有照片的。加2分,算是鼓励让大家慢慢转变吧

网友A:
显示器 大多我是换板 来钱块   修  没有意思

网友:
显示器型号也有些乱,同样型号有时也使用不同的板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器 大多我是换板 来钱块   修  没有意思

关键是这板手上没有,万能的度娘和X宝都找不到这个驱动板的任何信息,改通用的吧,那VGA接口和电源接口又是立着的,换还没有修快呢,还省成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这板手上没有,万能的度娘和X宝都找不到这个驱动板的任何信息,改通用的吧,那VGA接口和电源接口又 ...

你在淘宝搜索栏 打上  背出6820  你看看有没有

网友:
这程序基本用不上了

网友:
海尔也有这型号,可能也是理想代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