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遇到的板子都很郁闷,求来秒

楼主(2016-06-26):
      一台是东芝的L600 本本, 故障是键盘某些键打不出来,同行换了两个键盘,其中换了一个好了,没有两天又出现这问题,我把上拉电阻换掉后正常一天又是这样,后来更多键打不出来,没有什么相连的电容,排容,都是直接到EC,这个等配件回来,换一个才知道
       另一块MIS B75MA-E33  同行拿过来不触发,原因测电池电压正常,因为MIS主板很多电池没有电是不触发,后来网上找一下,结果发现电池两脚跳线接口,电压是2.3左右,有人是遇到,把那个旁边的电容去掉,我去掉后,那电压正常,触发 结果跑马到亮机之后断电,再也不触发,后来又把电池放电,直接跑19断电 再也不触发,再放电跑19 断电,后来以为是BIOS问题,结果发现这个BIOS不一样,刷了,下了一个程序16M 结果用不上,后来只能把BIOS焊回去,再试马上能亮机了,难道南桥这边热了就可以,于时等冷机再试,又是跑19 看来上BGA,上去,好了,试了好几次,正常,装起来,测试,又发现一个问题,关机后,不断电变得启,多试几次,后面又跑19断电,这次把时钟和晶振换上去,结果没有出现那个冷机不行,但还是不能断电,真晕
     SY-A77M3-GR V3.1 不出CPU供电,上DDR3 座子写是AM2  原来看这座子是这样,直接用4200+CPU 有复位不跑码,后面发现这板上DDR3 应该是上940针的CPU,换这CPU,CPU电压不出来,把管现IC和从IC都换了还是这样,没有招了,开启有3.3V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
     华硕P5G41T-M LX主板到手是发现时钟IC两个882一碰就掉了,这地方有点进水,换后,发现能跑D0 不动,也不报警,弄弄后可以报警,上内存能亮机,最后又有新的问题,重启后,发现有时候不会跑码,等上一分钟就会跑码亮机,最后弄弄触发还会掉电,真晕,遇到都是那么多的板,忙了一天,没有一块弄的\好,浪费时间和精力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人生总有那几天,好背,一天啥也没干成。呵呵。

网友A:
这种事情我也碰到不少前些天  修信步g31电池放电就好过几天就不行最后换个电池座好了
华硕b75时亮时不亮  有时卡logo    花屏  最后发现vrm集显部分  一个2,8k电阻变小了
技嘉b85     刷bios   刷论坛的能把人刷穷了
梅姐h61  vccsa偏低0.3  v   时跑马时不跑马
修这几块主板电费都倒贴了  修板同行就30   测试前前后后用了4   5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事情我也碰到不少前些天  修信步g31电池放电就好过几天就不行最后换个电池座好了
华硕b75时亮时不亮   ...

是不是顿时觉得好悲催啊

网友:
V星板USB供电问题会跑19,PS2口问题会卡99不动,BIOS问题会不跑码或者跑乱码并重启,官网下载的BIOS程序是封装过的,要解包或者用WINHEX砍断它才能刷,解包方法请点击我的头像查看我发的贴子P67 BIOS更新方法

网友:
弄好了很有成就感,没弄好后悔不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