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vd 不开机有通病吗

楼主(2016-06-26):
x55vd 不开机有通病吗
不开机

网友:
不开机指的是没待机不开机?有待机不开机?开机上电不显示?

网友:
没通病,看下有待机了吗

网友(2016-08-08):
你的不开机是不触发吗?

网友:
我有台 时开时不开的 头疼中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啊,时开机,时不开机,还有就是能开机后,进系统后,不到五分钟就又掉电。有哪位大神知道吗?

网友:
这个要一点一点的查 不开机范围很广的

网友:
不开机的问题多了 至于通病好像只有bios有过

网友:
没有吧 正好我手里有一台 还没搞好